方正精英648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现在代码跑00,据客户讲开始是容易死机,后来经常重启,最后点不亮了,实际测得主板电压基本正常,12M,14.31频率正确,BIOS已经刷了N遍了(并且换了BIOS芯片),IO8705换了几次,CPU座补焊了,南北桥补焊了,并且使劲压了没有反应,内存槽的阻值打了,CPU座假负载测了复位好的CPU的核心电压1.1V,SIS的主板比较特别,我测NB电压有1.8和3.3,但是我用AGP槽假负载测电压只有1.5,其他12V没有,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我是个新手请教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诊断卡,复位灯闪两次后常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你叙述基本要维修的地方都检修了  可能哪地方没弄好~~`

复位灯闪后常亮 说明复位电路有问题 有短路地方~~~

网友:
谢谢你帮助,我继续查一下复位电路!不过CPU复位有了,还有其他的修过的地方我很小心的一般不会出现人为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