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工具

楼主(2008-04-09):
请教各位同行,本人既将开店,修笔记本。不知那款的直流调压电源较好,经济实惠。还有常备那些元器件。工具之类的。谢谢!

网友:
DAZHENG的电源还可以,是数字的,工具,烙铁,热风枪,示波器,BGA返修台.

网友:
还要BGA返修台,那好贵的哦,有没有,便宜实用的?

网友:
刚开始 没必要弄BGA返修台吧...      当然 钱多 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