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挡41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4-09):
L4S5MG/651+这个板子,基本条件都正常,开机从00跑道c1,c2,......0d,41然后开始报警,就像内存报警似的!

我刷了bios也是这个故障!

后来测量BIOS上的电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脚的供电都是5V多! 1脚到8脚也是,还有许多!

这个板子用的IO是IT7805F 能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类似的问题  你搜索一下  参考

网友:
跑41 一般为 BIOS芯片的故障 1 刷BIOS 2 更换BIOS芯片

网友:
一般为BIOS程序损坏,一刷就好,有时是PS/2损坏,有时串口,IO,主时钟损坏,CPU空焊,CPU坏,或内存坏,电源等等,不过坏的最多最常见的是BIOS和P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