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检测不到了,求助!

楼主(2008-04-09):
朋友的一个清华紫光1G的U盘,下午用还好着的,晚上就不行了,换了几台机子都检测不到设备,指示灯常亮。没有修过这个,想请各位指教一下,然后自己动手搞之,谢谢!

网友:
如果嫌修板麻烦。可以去买一块u盘的空板,8块钱一个,就差没有存储片的,然后将你手中的1g芯片拆下来装到空板上,然后重新量产就行了。

网友:
这个建 议 不错,并且投次不大,比自已捣腾半天好多了,

网友:
呵呵,你们广东的东东好偏宜哟,我这里要发个这回来不如买个新的 了。呵呵

网友:
可以用量产工具进去看下能不能认到你手中坏了的u盘主控,一般能认到的话可以直接量产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