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9):
俺们这有一个小机器,系统启动时找不到系统.
机器用的是HeROS的系统,西捷2G的硬盘.
把这个盘拆下来装到PC机上,在启动PC进入BIOS的时候可以识别硬盘型号,启动PC后在文件管理器里可以看到这个硬盘的分区,但是不能打开,双击的话提示未格式化.
后来再把这个硬盘装回机器上启动的时候用手摸能感觉到硬盘的转速一时快一时慢的.
请问这个是硬盘的电路硬件方面有问题还是文件系统被损坏了.
Windows

网友:
文件系统破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
盘损坏了!!!
:lol

网友:
据说这个系统是在UNIX平台上开发的,这个硬盘修复的可能性大吗?
请指教,我该怎么做?

网友:
没有听说的东西。
不知道用的朋友怎么感觉的。

网友:
昨天拿去做数据恢复了,可惜还是不行.
:'(

网友:
它的chs与标准的chs
16/63一样吗,先看下是试试

网友:
先判断是电路板的问题吧,转速不均匀因该主板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很少见啊,,,
是不是你电源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