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4-09):
液晶显示器有时候在开机时提示"超出显示范围",有时候显示花屏,像云雾一样的东西,每当出现这些故障的时候,拔掉电源线或者重启显示器就能恢复正常,(在出现云雾的时候,除了开关机键有效,其它按键没有反应),请高手给一个修理思路!谢谢!

网友:
三星的吧,不过无论什么牌子就一个原因,更换mcu就行。

网友:
或者这样说吧,出这个问题的都是MCU故障多,而出这样问题的MCU,都是那个NT68F的东东居多~~~~~~~~~~~

网友:
有没有一些测试数据来说明是MCU有问题呢?不然好像是在猜谜语一样的?谢谢!

网友:
找个通用板代换一下不就知道了。MCU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