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9):
将台灯接上灯泡,把的座剪掉,剩两根电源线直接接在灯丝处当假负载,台灯还带有开关,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可以
电源
方法

网友:
可以的,但是必须是白帜灯,节能灯管的是不行的

网友:
假负载一定要连接可靠,怎么能接开关呢?
万一电源有问题。负载因为开关等原因造成了开路状态,故障面就会扩大了
就那电线直接焊到灯口上面使用 输出端是不电人的!

网友:
只要功率能达到40W-60W什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