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5寸液晶不开机,

楼主(2008-04-09):
TCL15寸液晶不开机,检查发现电源高压一体板上8050SD坏,驱动板上一贴片
三极管
坏,8050SD我用了两个7805代换,而且2个7805都装在铁板上,那个三极管可能是保护用的,由于已看不请型号,就没装,。开机试能亮了显示也正常,不知道这样机子稳定吗?
不开机

网友:
你要明白那个管子的用途,你就知道这样是否稳定,你这样提问的话,没多少人能准确回答你,
如果实在无法确定那个管子的用途,那你就要认真检查各路的供电电压,如果供电正常的话,就热机老化半天以上,没问题的,应该就可以交货了,
以上操作仅供参考,~~~~~~~~~~~~

网友:
8050SD是12转5V的复合MOS管,所以我才用7805代换的,由于7805只能耐1A的电流,所以我并了2个

网友:
只要温度不高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