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15GL主板跑D5 附内存供电图

楼主(2008-04-09):
内存供电图。自己跑的不太专业,大家帮忙看看
MOS管和排阻已经击穿
排阻看不到上面的标注了
MOS管是9916H 我用09N05代换
内存供电端电压为3.3V
检测卡跑D5
时钟为0.8V
该如何修??

问题解决:
MOS管代换错误。
9916H可以用13N06 代换,至于CPU一数据线和核心电压直通理解不了。

网友:
我还没跑通,你慢慢修,修好了说声~~~~

网友:
没人给个意见么?有这样3.3直接供电的么?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期待你早日修好~!

网友:
版主进来看下呀。帮个忙。

网友:
DDR1的内存在184脚测到3.3V是正常的,你测测180也就是184倒数第5脚是不是2.6V吖

网友:
时钟电压底了

查相关电路

网友:
时钟低。应该跟北桥有关。我查了下DDR AD对地阻值全一样
又查CPU的 数据线 和 地址线
发现:地址线阻值都一样
      数据线有根针跟CPU核心电压直通,查了其他正常板子,这个线不应该和核心电压直通的。
还有为什么这个主板我上假负载 上下管 无电压控制 和输出,只有上了真CPU才有电压,电压1.37V

如图:

网友:
北桥查不到3.3V供电 全是1.5V的,这个主板支持AGP 和PCI-E 两种显卡,
在PCI-E的旁边有一对MOS管,查了下跟CPU供电原理一样。
不知道北桥的3.3V从那里来?

网友:
回6楼,内存180脚1.6V 1脚0.8V
180脚就和1楼图片中的MOS管S脚相连,不会是MOS管代换错误了吧

网友:
从你写的问题来看,时钟电路有问题,看内存六个时钟点电压是否一样.估计是你的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时钟对地全一样。这个板子的时钟应该是北桥提供的吧,PCI的时钟1.45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问题解决:
MOS管代换错误。
9916H可以用13N06 代换,至于CPU一数据线和核心电压直通理解不了。

网友:
你换的没错呀,9916H用09N03代是可以的.

网友:
但是换上09N05输出电压只有1.5V 换上13N06后才输出2.5V

网友:
搞了半天你换上后没有看电压是不是恢复正常啊?

网友(2008-05-23):
应该是时钟坏了。。。。。。

网友:
MOS管S脚相连有一个小排阻.标识为000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2009-09-30):
好像不大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