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主板碰晶振后开机问题?

楼主(2008-04-09):
今天修二片370板,问题都是碰下32。768晶振后开机。。一片我换了晶振在谐振电容后OK了。
  但另一片我也用同样的方法修。换了三个晶振还是不机,还是要碰下才开机。请问像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检测到?谢谢

网友:
光查晶振是不行的 要把开机电路跑清楚 注意供电切换线路中的电阻电容

网友:
我也修过一样问题的,把晶振两脚相连的都换了... 不然就是南桥问题罗....  IO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大点 ~~~~~~~~~~~~~~~~~~

网友:
朋友,1。用频率计查晶振频率是否起振。
2。查开机电路了,
3。查复位电路了。
QQ:184494264

网友:
把晶振两端的贴片电容一起换了试一下!不能光换晶振,有时可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4楼的那还要阅读权限,看不到,哎。。。。

网友:
用这个电路代替晶振就行了。我已经用这个电路修好了好几十块这种故障的板子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highlight=logafo

网友:
或者看看=》“〖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 一般资料下载区 » 为《对付南桥老化(晶振不起振 难开机)的杀手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