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黑屏问题!

楼主(2008-04-09):
我有一块建邦845D的主板,开机自检正常。可一进入XP检测画面就黑屏,只有很少次能进入桌面不过过不了一会也就黑屏。并且按住启动按钮强行关机没有反映,只有拔下电源插头才能切断电源。电源、内存、显卡和CPU都换过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还请高手指点!
桌面

网友:
换显卡试试,再看看CPU的散热问题~

网友:
不,你一定要把给显卡供电管旁边的那几个电容换电.我想就会OK的.不信你试一试.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还真不晓的是怎么个情况,帮顶了,看看楼下的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的电容都换了,显卡供电的电容没换。先试试看,好了一定告诉大家。先谢谢了!

网友:
集成显卡的吗,如果是的话你测测北桥供电正常吗,最好是测波形,看看在黑屏的瞬间有什么变化?

网友:
近入VGA模式看看~~试试吧,,我上次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座虚焊的可能 不要再强迫我必须得打20个字

网友:
把显卡供电管旁边的几个电容更换后,在把cpu供电的电容加焊了以下,现在已正常。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我顺便把内存供电的一个电容也换了。本来主板不能上单条容量512的内存的,现在可以用了。不过换下的这几个电容从外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谢谢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