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通病问题能彻底解决?

楼主(2008-04-09):
一、出现问题:

T21有两天没用,竟然出现故障,点不亮了。出问题之前是正常关机,一直用的好好的。

二、具体故障:

开机的时候,硬盘灯只闪一下,别的什么反映都没有。
接上AC电源,电源指示灯会亮,按电源开关开机硬盘指示灯闪亮一下就没反应了,按住不松电源指示灯会不亮几秒钟,然后亮,但硬盘指示灯就不会亮了,开不了机。放一段时间后又能开机,开始几天只要能开机,就能正常使用。后来开机以后出现掉电(表现为正常使用时,突然断电,装上电池也是一样)。

理方法:更换adp3421后问题解决,然后用了一个多月又是两天没用出现同样的问题晕倒
问:
这个是不是笔记本电池没有什么绪电能力引起的,还是。。。
总不能天天换3421,

网友:
ADP3421和ADP3410一起换,买好一点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