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格786FD显示器维修问题

楼主(2008-04-09):
各位老大:你们好!
      这里规矩多,不敢造次。
      维修一台美格786FD显示器时,检测发现给行输出供电的电阻R536已烧毁开路,看不到阻值色环,上网搜索后发现本网站有图纸下载,可惜行输出部分特别模糊,无法清晰识别该阻值数值。请告知真正阻值,多谢!
      此致
敬礼!

                                                        九只老虎

网友:
10欧姆的电阻.此电阻烧,二次电源调整管,行管%90都以经击穿.

网友:
非常感谢“芯盛电脑维修 ”,你说得非常到位!谢谢!!!

网友(2008-09-18):
我也求助

开机后按效果增强键可显示,但明显发黑,正常状态下不显示,三色也不重合.,菜单是黑色的,里边的东西看不见,是什么原因?MAG796FD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