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奥迅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08-04-09):
数码奥迅主板,型号:INTEL-845E,故障是开不了机,通电待机时在ATX插座边有个LD1117发热严重,测输入5V,中间脚输出端无输出,断电测输出端短路,把LD1117取下后,测主板上输出的那个脚位还是短路状态,主板2面都刷了一层黑的,跟着线路清也清不出走到那里去了,该主板没有集成网卡,还请高手指点一下我该如何检测判断故障根源,谢谢!

网友:
我直接测ATX插座的3.3V供电端子也是短路的,各位师傅,请教一下如何检测出短路的是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叙述LD1117发热 南桥坏可能性大  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那个1117是什么啊?怎么测它好坏啊?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南桥坏l了!这种情况就是南桥坏了!学习中!谢!

网友:
具叙述LD1117发热 南桥坏可能性大  没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