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上8X 128M显卡自动重启

楼主(2008-04-09):
今天遇到一片478主板,上64M32M显卡都正常使用。但上128M显卡,就出问题。进到系统滚动条的时候就花屏。后自动重启,。AGP的供电都正常。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所以也不知道怎么下手?请教下前辈们!~谢谢
自动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再换个128M的看下
如果还是 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导致 在量下显卡供电 或北桥虚焊问题~~`

网友:
明显的是供电不足,我也遇到过,换个电源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