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子跑c3

楼主(2008-04-09):
一块技嘉的板子,跑c3,测spd供电2.5正常,ddr供电2.5正常,测1.25正常,现在我能作什么,请老大指点五,我是新手,请大家指教

网友:
把BIOS刷过吧,试下子先.也许有救的,有时不过内存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刷 主板bios好了!!!!!!!!!!!!!!!!!

网友:
你先把内存槽旁边的那几十个排阻通通都测试一下看,如过没有问题再刷BIOS!~

网友:
刷吧`
先简后繁吧
刷个BIOS先
在挨着挨着打排阻

网友:
应该就是 BIOS  坏了啊              !!!!!!!!!!!!!

网友:
BIOS坏了吧

BIOS坏了吧.要注意主板的型号哦,不然会出显别的问题的

网友:
看看,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大家都说了刷BIOS 我也建议下换个I/O试试

网友:
io坏,或cpu座空焊,楼主不妨试一下

网友:
压下北桥看,北桥虚焊这一点也不能忽略。我见过不少板子就是北桥虚了。压也就过了。

网友:
六条时钟量一下,要不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技嘉的主板---bios最烂拉
刷bios

网友:
楼主内存时钟也不测就算把内存槽上的关键测试点测完了吗.

网友:
还有91 92脚.也要测一下 .................

:) :) :) :)

网友(2008-08-05):
91 92脚在哪里测,我的也是同样问题,BIOS代换了,场管代换了,就是跑C3

网友:
这种板子通病:1CPU座.2:内存电路主供电MOS烧坏或者性能不良,建议使用3055.3:南桥坏,多见于大芯片的.4:北桥坏,多见于老经常蓝屏或者死机的

网友:
应该是BIOS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