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方正机子,主板是661GX-M7的,怪事了.

楼主(2008-04-10):
今天修一个方正机子,主板是精英661GX-M7的,怪事了.这个主机开机有显示,不过显示完CPU 内存后,就显示出来EMI 64 CPU字样,就不动了,这行字在显示256M内存下面.我去精英主板官网去下载了这个BIOS刷写入后,还是老样子.各电压全对,
也有复位,不上内存BIOS报警,应当也正常啊,外接的PS/2 ,串口,USB对地阻值全对啊,我想是不是南桥在,问题啊,要是真是的话,为何还点得亮啊,请高手指点下子.

网友:
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呀,我以前也遇到过,重新把内存插结实了就哈了

网友:
先把电压全看看正常不 刷刷BIOS 再说

漫天飞 -1 无意义回复 LZ已经说过 BIOS刷~

网友:
我也有块板是这样.按下复位重启就行了,有时在系统里面重启这是这样子,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内存不好,换一条内存 :)

网友:
这个提示好像是,提示你的CPU是64位处理器~~~·是不是不支持啊?~~~~~~换个cpu试试~~~~查查这片板能上你的cpu吗~~~~~

网友:
我试过有内存有问题导致的,也试过有电源不稳定导致的,先查电压再查内存!!

网友:
怪事了,我取出来板两天了,装没装上去,今天装上去就了好了,我还真没换过任何一样东西,怪了

网友:
那也许是静电造成的原因吧。。。。。。。。

网友: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网友:
应该是CPU接触不太好吧,,,,,,,,,,,,,

网友:
修主板好多问题都无法解释的,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