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两个电源.两个结果.

楼主(2008-04-10):
我这里有好多块主板,用普通的电源测试(电源绝对没问题),它不跑码。但有个(长城350)测试它竟然正常。这该怎么修啊!换了好多个电源都不行。只有一个(长城350)测试它才是正常的!!

网友:
点学着怎么修电源,然后看你这个长城350跟其他电源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一台主机换了电源开不了机,这个电源在别的机子上是可以用的,换回原来那个主机能开,不过还是亮不起来。。

网友:
大概是5v待机电源电流太小了

网友:
电源的时序、功率和纹波系数、稳定性,瞬态响应等都有关系。兼容性问题就可能出在指标上。

网友:
张先生
说 的有道理啊!电源的时序、功率和纹波系数、稳定性,瞬态响应等都有关系!!!!!!!!!!!!!!

网友:
我想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不好了.................

网友:
电源兼容性!!! 恩,又学到一个新的东东

网友:
电源的时序、功率和纹波系数、稳定性,瞬态响应等都有关系。兼容性问题就可能出在指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人家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没有自己的观点就不要说,明显是骗分。
用两种电源(工作和不工作的)时,你有没有测一下各路电压,看哪一路变化比较大,这不是电源的问题,是你主板上的哪一路功耗过大了。

啊!!!这个我还真的没留意呢!!好.我测试一下看看.前辈真的不愧为前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