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维修原理

楼主(2008-04-10):
1、用lformat,hp,adm,dm,wipinfo,ndd这些软件是把坏道修成G-list增长坏道列表中的。这个其实是一般的修理方法,这种方法比较容易掌握,也是普通人都是可以搞定的。但是G-list列表的空间不是很大的,也就是500-700个之间的空间吧,如果硬盘坏道超过这个数字后,坏道就不能加入G-list列表了,也就是修不好了。这种方法修好的坏道,也是对文件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它是修复成增长行坏道表中去了,系统是不可能访问他们的。
 2、用专业的软件和设备来修理。
这个修理的原理是把硬盘的物理坏道屏蔽成工厂坏道P-list列表中去的。
其实每个新的硬盘的盘片上都是有坏道的,只是厂家经过的特殊的手段,把它屏蔽掉了。这样你们用普通的软件是查看不到的。因为那些不是专业的软件。为什么一定要把坏道屏蔽到p-list中呢,把它屏蔽到G列表中不就是行了吗!但是一个硬盘的坏道是很多的,一般都是1000个左右和以上,G列表的大小有限制的,不大。p列表就大的多了,一般都是4000个左右和以上,空间的大小和硬盘牌子和硬盘的容量有直接的关系,硬盘容量越大p列表就越大。屏蔽到p列表中才可以修好更多的硬盘吗!
硬盘零磁道坏dm的使用

首先,使用dm.exe制作一张启动软盘。运行dm执行文件,然后按以下操作步骤进行:
1、在主画面按“alt+m”组合键进入高级管理模式;
2、选择“edit/viewparations”菜单(屏幕的右上角将显示硬盘在bios中的设置参数);
3、按“del”或“delete”删除所有分区;
4、再按“insert”或“ins”键新建一个分区,请按照您的使用要求选用分区格式(fat12、fat16、fat32等);
5、选择好分区格式后,选择“cylinders”模式,将“0,xxxx”中的“0”改为“1”,即使用1号磁道作为0磁道使用(注意:xxxx表示的是分区结束磁道,给根据自己的需要变动数值)。
6、在保存分区信息之后,格式化硬盘。
7、在bios中把柱面0改为1注:(如果不能正常引导dm,就在bios中把硬盘屏蔽掉,即把硬盘设为none,因为dm可以在硬盘为none的情况下识别.

MAXTOR盘:

1、表现为转一下就停了(美钻1、2代),不是电路板的问题,是FW出错,重写即可。
2、表现为参数错乱,在SYSTEM CONFIGURATIONS处现示为NONE,同上。
3、表现为开机自检在检测硬盘处停留很久,但可正确识别硬盘ID,在SYSTEM?CONFIGURATIONS处可显示正确容量,0道坏。
4、表现为开机后系统很久都没法进去,硬盘有坏道(系统问题不在讨论之列)。
5、表现为CMOS可以正确识别,但是自检后显示‘PRI?DETECT?FAIL’,故障同1。
6、表现为开机自检在检测硬盘处停留很久,且无法识别硬盘ID,感觉到有磁头动作,磁头坏或者FW出错。
7、开机后有异响,可以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磁头或电路板故障。
8、自检MODEL为乱码,且在SYSTEM CONFIGURATIONS处显示的容量不符,电路板故障(数据线问题不在讨论之列)。
9、LE盘会出现循环认盘的情况,也是FW出错,重写即可。

QUANTUM盘:

1、表现为通电后或使用中硬盘噹噹响,大都电路板坏,CX、LD、AS盘则有可能是磁头坏。
2、表现为CMOS可以正确识别,但是自检后显示‘PRI DETECT FAIL’,FW出错,重写即可。
3、表现为开机自检在检测硬盘处停留很久,但可正确识别硬盘ID,在SYSTEM CONFIGURATIONS处可显示正确容量,0道坏;或系统进入很困难,硬盘前面有坏道。

FUJITSU盘:

1、表现为认盘声正常,但是开机自检MODEL为乱码,且SYSTEM?CONFIGURATIONS显示为NONE,FW出错,重写即可。
2、表现为认盘声正常,自检MODEL正确,SYSTEM CONFIGURATIONS显示的容量也正确,但是无法在DOS下进行磁盘操作,如FDISK、DM、LFORMAT等等;FW出错,纠正即可。
3、表现为开机自检在检测硬盘处停留很久,但可正确识别硬盘ID,在SYSTEM?CONFIGURATIONS处可显示正确容量,0道坏,特别说明——这种故障极易导致故障1,需尽快送修。
4、表现为开机后系统很久都没法进去,硬盘有非0道坏道。
5、表现为开机后硬盘噹噹敲盘,电路板或磁头或FW问题,这种故障修复率比较低。
6、表现为时认时不认,电路板和FW的问题。
7、表现为使用过程中噹噹敲盘,电路板或FW问题。

网友:
硬盘的维修原理(2)

IBM盘:

1、表现为开机自检时发出吱吱声,存在两种可能,第一是0道坏区;第二是电路板和硬盘体接触不良,即所谓的电路板移位问题。
2、表现为开机后在检测硬盘处停留很久,且没有检测到硬盘,但是硬盘通电后有磁头动作声,LODER问题,有些需重写FW。
3、表现为开机自检没有检测到,没有磁头动作声,但是有转动,磁头问题。
4、表现为通电后马达转动不畅,电路板或马达问题。
5、表现为通电后磁头来回扫动,电路板或马达问题。
6、使用过程中吱吱响,硬盘有坏区。
7、有些硬盘出现吱吱声和咵啦声,是磁头问题。磁表面受损的因素考虑进去。因为我想,当磁表面受损时(物理受损),磁头一般是受伤更重的,因为导致磁表面受损的原因不外乎是磁头过低或者盘体进入灰尘,不论是哪种情况,磁头都将受损严重,要读数据的话就必须更换,但是磁表面损坏的话,还是可以通过跳过的方法来屏蔽的。

pc3000安装说明
pc3000运行地要求:586主板必须要有isa擦槽,32m内存,IRQ12中断没有被占用

刷新FW方法:

FW是指厂商预先写在硬盘负磁道上的信息。可以找一个FW好的盘,FLASH应该是电路板上的ROM把上面的FLASH(比如29f102bb)解下来,利用LAB-TOOL48重抄一份,在装上去就OK.在硬盘负磁道上的信息,就是固件信息。其实,所谓的负磁道、0道、正磁道都不是指绝对位置,而是相对的位置。

☆如何生成*.ldr和*.RAM文件?

只有Maxtor DSP / Poker 和IBM的模块可以生成 LDR和RAM文件, 其他的模块目前只有由ACELAB提供。生成的方法如下:

接入一个好盘,选择相应的模块进入到主菜单

选1-1-1,输入文件名,生成RAM

选1-4,输入文件名,生成LDR

刷写固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加载LDR或RAM以后,不要忙着进行下一步,等硬盘回到待命状态后(第2、4灯亮)再往下做。如果硬盘不能回到待命状态,可尝试使用“电机停转”命令

2。在写入新的固件之前,务必做好备份工作

3。固件文件:RAM、LDR、RPM、SMB中,RAM和LDR独立于RPM和SMB。也就是说,可以用A的RAM和LDR驱动硬盘后写入B的RPM和SMB。

4。刷写固件后一定要主机断电从起。

5。如果写了P表,一定要低格后再做缺陷表。

6。很多迈拓写了固件后读写变慢,可通过复位4模块或写回1E#模块解决。

7。慎用SELFTEST,原因看下一帖。

不用安全模式维修maxtor的方法:

我的体会是:安全模式有的时候反而不好加载ldr。用主盘的跳线进入dos,先用ac_ident进入硬盘识别程序,如果能识别成功,再进入维修模块加载ldr的成功率很高。有时即便ac-ident无法识别硬盘,再进入维修模块也容易成功。大家试试。ac_ident是专用于WD硬盘的识别程序,对其他品牌不适用。楼主可以试试MT、IBM盘,此法大概不灵。

以美钻一代二代三代和金钻八代为主。“安全模式”下,硬盘在刚通电的时候不允许主轴马达自动起动。

请问希捷的硬盘,有时认盘有时不认,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种问题在U系列比较常见一般是虚焊问题;有些也是严重坏区引起的.希捷 U8 ST38410A 8.4G硬盘一个,因有坏道,想将其作从盘使用,用DM9.56低格后,用Fdisk全分成扩展分区、逻辑分区后,用Format格式化在10%无法通过。用效率源、Spfdisk、Mhdd等工具扫描,已确定坏道144~175个。其中11%、32~40%的最为严重,占90%的坏道,最多的一处47个,少的3个。用效率源零售版、 Hp、 Hddreg V1.31版等工具处理,均于10%左右不能通过,原因是硬盘不见了,也就是说主板检测不到硬盘了。退出关机几分钟后,主板又可检测道到硬盘。再重新开始处理坏道,仍是 10%左右不能通过,硬盘又丢失。拆下电路板焊怀疑虚焊的元器件、更换主机仍是这样。用效率源零售版的“硬盘高级检测+坏道智能修复”分段检测修复,虽然能顺利通过10%的地段,甚至100%完成,虽然不丢失硬盘,但坏道无法修复。我于0~40%的区段反复修了30遍以上,仍不能修好一个坏道。现请教一下:1、该硬盘修复坏道时会丢失(主板不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路板问题还是磁头或盘片问题,有碰到过类似故障的请指教。 2 、请问HDDL有谁用过。因所有菜单都是天书看不懂,仅猜出退出菜单一项,其余不知如何使用。本人只想用来修坏道。当然如能倾囊指教更无限感谢。 3 、因该盘仅想作一个分区用,所以没有用Fbdisk工具处理。请问如果将坏道划分为一个分区后隐蔽,能否只作一个分区用(从10~40%分一个区,不设主分区),谁有好主意请不要吝啬指教。

Q:1、当坏道非常严重时,导致磁头在有故障的区域来回动作,使硬盘电路板的工作电压高于额定电压,反过来造成磁头无法正常读写。类似推土机,当阻力越大,则推力越大。(自己分析的,不一定对)

2、HDDL的使用方法:进去后------》ALT+L(选择你要修的盘的位置)-------》ALT+D,然后回车就开始修了。检查完后,一路回车即可。

3、当然可以

hnhdd版主:第一点的观点直得商榷。从电工原理上说,任何电路和电源都有内阻(超导除外)。负荷越大,压降越大,即电压应越低。所以电压升高的说法不应成立,应是其它原因。是否坏道修复过程因坏道严重,磁头对坏磁道反复充、退磁,使磁头或者盘片发热,磁头不能检测到磁道,而造成硬盘丢失(主板不认硬盘)?有谁知道真正原因的请发表高论。

隐藏分区也失败,全分成扩展分区后,分三个逻辑分区。其中坏道集中在第二分区,但FDISK没有隐藏功能,SPFDISK隐藏也失败了。是否除了使用PM(PQ)外,没有其它的办法吗?我只想将坏道划分为一个分区后隐蔽,只作一个分区用(从10~40%分一个区隐藏,不设主分区),谁有好主意请不要吝啬指教。我用了MHDD2.90的rhpa命令,显示的最大容量是40G,按F2状态指示栏HPA显示,用nhpa恢复硬盘全部真实容量的命令却不能恢复,状态指示栏BUSY要闪一下,状态指示栏INDF显示,ERR也显示,请问nhpa命令是否需要什么参数或是什么模块?进入mhdd 程序界面后,按f2 监测一下硬盘,最好把硬盘接入IDE-0 端口上,然后再MHDD>提示符下输入scan开始检测。成都效率源科技推出的昆腾LCT10系列物理坏道修复程式。该程式可以对昆腾LCT10硬盘进行物理及划伤坏道修复。功能是目前最强大的。软件为免费版本,可对昆腾LCT10(LB)硬盘进行修复,每次最多可修复50个,可复反启动修复。对加入P-list(工厂级)、G-list(安全级) 下载程式后升成磁盘,将待修的硬盘插在IDE2口,切记是IDE2口,即CMOS中硬盘查找第三项,否则无效!

昆腾硬盘不敲盘的方法

一种不敲盘的方法:5247 和8428

是可以互换的,也就是说他的内部电路是一样的,为什么8428就比较稳定,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5247 发热量就比8428大,这可能是用料问题。在众多5247的用户当中常常出现,时认时不认盘,咣当咣当得吓人声音时而发生,搞得苦不堪言,而常试着改电祖降电压,去稳压管等等。大家都忽略了一个热涨冷缩的问题。如是板子驱动心盘没有换过的出现以上的问题,用热枪加热烘烤一下,千万切记不要用任何物件压5247给他自然收热和冷却物体在受热的情况下,会膨胀,膨胀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力。在5247工作时候就会发热膨胀,而他的膨胀系数和板和铜泊都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分离造成虚焊而产生以上的故障。

本人修5247两年有余,得出一点经验,那就是在焊接5247的时候不用外力给他自然熔化相贴,自然冷却。

从今年2月采用此方法维修5247到现在已经度过酷暑的夏季,反修率大大降低。

在换5247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用外力作用在心片上,导致通病频频发生而怪罪于费力铺的产品!外力作用于心片上是致命的一点。

解决敲盘5247的问题:

5247都有一个保护电路。把保护电路中的二级管拿掉OK,不了解电路请勿试。

妙手回春拯救报废硬盘

许多人遇到BIOS中检测不到硬盘或报错的时候,就认为硬盘彻底坏了,只能报废。其实,如果开机后,硬盘在自检时能听到磁盘旋转的声音,估计主电机和控制电路板均无故障,还是有挽回余地的。需要注意的是,硬盘是一种精密的器件,很脆弱,维修前应先将双手洗净,释放掉人体残存的静电再进行操作。无法找到硬盘的情况对于出现“HDD Not Detected”错误提示的硬盘,首先检查硬盘外部数据信号线的接口是否有变形,接口焊点是否存在虚焊。排除以上的可能后,取下硬盘后盖,露出电路控制板。拧下控制板上的固定螺丝,将控制板与硬盘主体分离。这时可以看见硬盘主体的两排弹簧片。一排作为主电机的电源,另一排作为硬盘主体的磁头机械臂驱动线圈电源以及硬盘主体与电路控制板间数据传输接口。对于无特殊封装的硬盘,往往可以看见弹簧片与控制电路板对应部位均有灰尘。用脱脂棉蘸无水酒精清洁,对弹簧片变形的部位校形,并除去氧化层,一般情况下均可恢复正常。

  如果以上处理无效,那就得打开硬盘主体。选择一个灰尘很少的环境,拧开硬盘前盖的螺丝(有的是用胶粘牢)。取下硬盘的前盖,这时就可清楚地看到盘面。首先用数字万用表检测磁头机械臂驱动线圈是否断路。该线圈的正常阻值为20Ω左右。其次检测磁头上的连线是否断开。每张盘面的两侧均有一个磁头,每个磁头均有两根连线接到磁头机械臂上的集成芯片上。该芯片常见的型号为H1710Q,作用是将磁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再送到电路控制板处理。磁头阻值应在23Ω~26Ω之间。若磁头阻值较大,说明磁头损坏。磁头连线与芯片H1710Q相连,H1710Q对应脚阻值应在1.7kΩ左右,若在1.2kΩ以下说明该芯片已被击穿,可与排线一起更换。

若磁头上的连线断路,可用直径0.2mm的优质漆包线取代。一端压在磁头的金属弹片上,另一端焊在H1710Q相应的脚上。注意将漆包线卡在机械臂相应的卡槽内,并用少许502胶水固定,防止硬盘转动时与漆包线相摩擦。将硬盘各部分复原后,最后用702硅胶将硬盘周围封死,防止灰尘进入。由于磁头体积很小,不易将漆包线卡在上面,最好在放大镜下操作。这时千万不可用力过猛,否则会造成磁头损坏,所以要小心加小心。经这样修复开机后硬盘可恢复正常。

希捷硬盘维修基本常识:

希捷芯片 U系列:

U4驱动芯片 23400278U823400278

U1023400278U523400269、100124439、6950D。

U6100143434、6950D。

酷鱼系列:

BI驱动芯片23400269BII23400269

BIII23400269/6950DB46950D

酷鱼芯片通用型号:23400094可以代替23400269

电机叮当规则循环盘体坏

ST-U6(43434)自检后 gala gala gala 盘体是好的,100143434可以替代100124439反之则不行

ST-U6 电机振动轻有gada gada声音100143434坏了.

A、20V电压上不来BIOS有问题B、有异响换磁头驱动芯片

C、坏道多一般有线路板没关系D、不转横向八爪或驱动芯片坏

E、不自检驱动芯片或场效应管坏F、上机响、屏蔽后不响电感坏正常10欧

ST-U5和U6板型想象经验区别,U5在驱动芯片附近有三个电阻,U6有4个电阻.

ST跳线错,可能引起当当响.ST主芯片短路烧驱动芯片或八爪

摘下八爪不烧.摘下晶振烧八爪

昆腾15G的硬盘用MHDD改容量

一个昆腾15G的硬盘,用MHDD的HPA功能改过容量后变成5G,却怎么也改不回来

怎么办?

1 用我的效率源昆腾LB免费版中的ALT+1功能即可将容量改回

2 用PC3000,操作是在QT模块的主菜单第4项,进入后可以在MAX LBA里输入下面这个值,保存时选第二项,按回车后要等十几秒,它会自动返回主菜单,就OK了。

网友:
硬盘的维修原理(3)

硬盘维修手记之“报废”硬盘维修实录

  前几贴关于硬盘维修的贴子得到了大家的热情回信,网友把压在箱底的坏硬盘都往我这里发我这都快成坏硬盘回收站了,网友来信最多问的,就是认不出,启不来的盘,还能修吗!低格无效的盘还能修吗,本人始终想弄清楚这些硬盘究竟坏在什么地方?能否自行修复!于是对这些硬盘逐一进行拆卸、清洁、对换元件或用软件处理。结果出乎我的预料:15只西捷、昆腾硬盘经过以上处理后,竟有12只恢复使用,只有3只彻底死亡。

  微机对硬盘自检的故障提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HDD Not Detected(没有检测到硬盘)”,另一种是“HDD Control Error(硬盘控制错误)”。现介绍具体的修复步骤。

  先用水洗净双手,目的是洗净手上的油迹与汗迹,同时泄放掉人体可能残存的静电。最好能戴一双医用手套再进行操作。本人的15只硬盘在自检时均能听到磁盘旋转的声音。磁盘能正常旋转,估计主电机和控制电路板均无故障。对于“HDD Not Detected”错误提示的硬盘,首先检查硬盘外部数据信号线的接口是否有变形,接口焊点是否存在虚焊。排除以上的可能后,取下硬盘后盖,露出电路控制板。拧下控制板上的固定螺丝,将控制板与硬盘主体分离。这时可以看见硬盘主体的两排弹簧片。

一排作为主电机的电源,另一排作为硬盘主体的磁头机械臂驱动线圈电源以及硬盘主体与电路控制板间数据传输接口。对于无特殊封装的硬盘,往往可以看见弹簧片与控制电路板对应部位均有灰尘。用脱脂棉蘸无水酒精清洁,对弹簧片变形的部位校形,并除去氧化层。本人的7只硬盘经以上处理后,均恢复正常。

  如果以上处理无效,那就得打开硬盘主体。选取一个灰尘很少的环境,拧开硬盘前盖的螺丝(有的是用胶粘牢)。取下硬盘的前盖,这时就可清楚地看到盘面。首先用数字万用表检测磁头机械臂驱动线圈是否断路。该线圈的正常阻值为20Ω左右。其次检测磁头上的连线是否断开。每张盘面的两侧均有一个磁头,每个磁头均有两根连线接到磁头机械臂上的集成芯片上。该芯片常见的型号为H1710Q,作用是将磁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再送到电路控制板处理。磁头阻值应在23Ω~26Ω之间。若磁头阻值较大,说明磁头损坏。磁头连线与芯片H1710Q相连,H1710Q对应脚阻值应在1.7kΩ左右,若在1.2kΩ以下说明该芯片已被击穿,可与排线一起更换。

  若磁头上的连线断路,可用∮0.2mm的优质漆包线取代。一端压在磁头的金属弹片上,另一端焊在H1710Q相应的脚上。注意将漆包线卡在机械臂相应的卡槽内,并用少许502胶水固定,防止硬盘转动时与漆包线相摩擦。将硬盘各部分复原后,最后用702硅胶将硬盘周围封死,防止灰尘进入。由于磁头体积很小,不易将漆包线卡在上面,最好在放大镜下操作。在本人的废硬盘中,有两只系磁头上的连线损坏。本人在卡漆包线时由于用力过猛,造成一只磁头损坏,因此只修复好一只硬盘,开机后恢复正常。

pc3000破解版不能刷固件一种解决方法:

把硬盘跳为安全摸式加载ldr再加载ram,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把跳线跳为主盘再刷固件。我已今刷好四五个了

WDEBBB系列通病维修

牌子型号:: WD EB BB系列通病维修

故障现象: 自检声正常, 系统BIOS可检测到, 但不可读写. 这是目前WD的通病

解决方法1:用Formatting 内部低级格式化。数据会全部破坏。

解决方法2: 选 1- 2 -1 - 2 进行再生运算操作, 十秒钟即可, 数据完好.

IBM硬盘通病的维修:

牌子型号: ibm系列硬盘

故障现象: IBM硬盘IC35L040AVER07-0型号只有上半声自检音,没有下一步寻道音(通病)

解决方法:进入 c:\pc\ibm_ldr\aver

运行 pcibmavr

用3-3-1查看RAM版本,

在菜单中选择 3-5 加载与RAM版本对应的LDR, 即可其他型号系列对应维修.

这种维修方法,成功率只有50%,第2中维修方法是写固件操作,研究之中

西数WD400EB硬盘的故障表现:

1.首次冷启动,cmos不认盘;重新热启动可以认盘。能认出WDC WD400EB,但容量为只显示8.5G,且扇区数、磁头数等数据都不对。

2.我的机器为winme和win2k双系统,作从盘时:该硬盘在winme下,机器自检认作WD400EB 8.5G,S.M.A.R.T. None;进入系统后见不到从盘。在win2k下,机器自检到能源之星标志过后就过不去了。

3.用DM万能版和西数DLT两款软件的不同选项中,分别有以下提示:

(1)ERROR/STATUS CODE:0132

(2)there was a device error reading drive2.absolute socter 0 count 1.

(3)Reading drive 81 I/O Timeout.

各位同仁,请问该硬盘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零磁道损坏,我自己能修复吗?

Q:

用lformat低格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低格.如果能正常低格的话,一分钟就停止.然后用dm956版本查看一下最大lba地址值是否完全.如果还是8.4g的话,请问原来就是8.4g吗?(有些盘改小下来用的).如果不行,就的用pc3000试试呢.自己估计搞不定的.要修请见维修联盟.找最近地方维修.

2、各位大哥,救救我心爱的硬盘吧!!!

有一块IBM30GB的,转声正常,好像没有磁头声。没有异响。就是找不到。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一个昆腾LB的。什么都正常。电路板也换了。找到硬盘以后就死机,我能确定是硬盘原因用98的启动盘也不能启动。有人说也逻辑炸弹。我想也是的。逻辑炸弹怎么搞啊!!!

Q:

有可能ibm通病,只能pc3000试试.

昆腾lb的,2种情况:1: 逻辑锁2:0道坏昆腾的可以这样处理一下.先不接硬盘,(可先接上硬盘线,不接电源线)软盘或者光驱启动成功后,然后在接上硬盘电源,启动lformat.exe做低格.一分钟退出,然后看看是欧正常.如果不正常就得用pc3000来处理

IBM硬盘问题与解决方法

● 75GXP问题的典型症状:

"GMR巨磁阻技术,可以赋予75GXP卓越的性能,如果数据聚集密度越大的话,那么发生错误的几率越大。在一般操作过程中,驱动由于硬盘盘片的摩擦将会产生热量。即使盘片非常平滑,7200转的高转速也会产生大量热量。另外,马达和各种芯片也会产生热量。我们知道,热量会导致金属膨胀,硬盘盘片也不例外。硬盘厂商当然这个道理,他们采用芯片来监控盘片的膨胀情况。这样可以相应调节硬盘磁头以确保在正确的位置读取数据。但是就75GXP来说,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盘片过热可能变形,影响盘片平坦度,因此可能磁头无法准确定位数据。结果就是磁头不停地寻找数据,事情多次发生的后果就有可能产生令人恐惧的声音,硬盘发出喀哒喀哒的怪叫声,这是因为磁头试图重新定位尝试寻找数据的反应。" 而Tweaktown的一篇最新文章对IBM硬盘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他们说GMR技术不是产生问题的唯一原因,IBM硬盘(75GXP和60GXP)问题多发的另一原因是热量:"20GB Deskstar GXP只有一个玻璃盘片,而40GB的GXP有两个玻璃盘片,60GP GXP有三个玻璃盘片,因为摩擦而产生的热量是20GB的三倍。" "IBM 60GXP和75GXP硬盘缺乏必要的散热措施,事实上最新的IBM硬盘都非常热,我们知道热量会影响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不仅盘片在不合适的温度性运行,还有芯片,控制芯片可以在硬盘电路板下方看到,如果不充分散热的话,芯片就有可能产生问题或者不稳定。" "对于某些发现问题的IBM 75GXP 40GB硬盘,换用同型号硬盘的电路板后问题消失。" 文章最后建议IBM 60GXP和75GXP用户注意散热,最好采用硬盘散热器... 呕,不是说IBM硬盘速度快,噪音小,发热量小吗?怎么又发热量大了呢?另外IBM硬盘坏道问题应该和发热量大有关吗?

●解决IBM问题的方法

BTW,感谢我们的一位读者,他说他是IBM硬盘代理商维修部的一位技术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解决IBM问题的方法:

"在此补充一些经验给大家,因为这能解决大部分在此发表不满意IBM硬盘质量,在使用IBM硬盘出现问题的朋友的心痛问题。硬盘发出“吱、吱、吱”的尖叫,软件扫描出现坏扇区,绝大部分是可以用IBM硬盘Drive Fitness工具的ERASE DISK功能清除硬盘数据解决的(只要检测报告是0X70或0X74)。但如果问题出现在0磁道或引导区,硬盘是无法启动的(但主板BIOS可认出硬盘参数),这种情况可用Drive Fitness做的启动软盘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启动电脑,在Drive Fitness启动完后,再接上硬盘,不要太担心,因为Drive Fitness工具是支持硬盘热插拔的(因为有RESCAN BUS功能,厉害吧),等Drive Fitness发现你的硬盘后,再使用ERASE DISK功能处理硬盘,这项功能不是低格硬盘,只是将硬盘各磁道写零(电子数据不是1就是0,0 可表示为没有数据),因此这样做等于使硬盘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没人再能恢复硬盘中的数据了,三思而后行!!)。如果启动Drive Fitness后接硬盘仍有吱吱声,则要先校正电路板移位问题后再用Drive Fitness。不过治根之法是要确认你的硬盘数据线是否合格。此外,7200RPM的硬盘不能和旧式的硬盘在同一条数据线上串联使用的,否则快的硬盘会出现分区性错误之类的问题。此外,有些用户在使用IBM硬盘中出现无故BIOS不认硬盘问题,请用电压表确认电源是稳定的5V电压。因为IBM硬盘电路中有一个电压保护设计,电压过高时,会将硬盘锁住,防止烧坏电路。如果真正的锁住硬盘,一般可通过对保护电容短路的方法开启硬盘,这可让代理商处理。 IBM网站(在硬盘标签上)有有关硬盘真正故障的声音下载,(我无意中发现的,后来找不到了,可能是我的英语水来有限吧)大家可下载听听后确认是硬盘硬件故障后再和销售商说理。不过现在IBM厂家在维修方面对硬盘外观损坏拒收方面很严,请大家动脑处理问题而不是动武解决问题。关于75GXP系列常出现上述问题,其实是由于OEM厂家在2001年3月份后没有注意按要求改换新的生产硬盘盘体外壳冷压模具,部分硬盘盘体电路板近电源位置的锁定板孔大于锁板钉,致使电路板易因插电源用力过大而移位,电路板与磁头接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磁头“走位”不准,这在后期的腾龙三代硬盘中也发现类似问题,并非IBM硬盘设计上的问题。只要大家在插电源线时注意用力适当即能大大防止问题出现。" 更详细的说明在这里。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关于IBM Drive Fitness test,来自Anandtech的FAQ: IBM Drive Fitness Test即IBM DFT,是用来诊断硬盘问题(在问题发生之前)。软件采用了S.M.A.R.T.(自监控分析和报告技术),可以读取在板的错误记录。而一个快速的测试应该足以判断你所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当软件发现问题后,一个错误代码和一个RMA号码将自动生成。

网友:
硬盘的维修原理(4)

【原创】用PC3K修IBM

朋友拿来一块IBM IC35L040AVVA07-0 40G硬盘求助,故障表现为开机BIOS能正确识别,但不能进操作系统,用光盘、软盘引导,经过比较长时间才能进入可操作界面。贴近该硬盘细听,还能听到“啾啾”的声音。

根据以往修IBM的经验,判断该盘有严重的坏道。接到俺的ASUS主板上(第2IDE口设为AUTO,SMART关闭),开机,这时,SMART警报出来了,大意是第二主盘出现严重错误,,请备份你的数据资料等等。

对于华硕主板,即使将SMART关闭,但当硬盘出故障或P、G表较满时,其仍会跳出来发出警告。我曾作过试验,把这类盘接到其他主板上,同样关闭SMART,结果其他牌子的板几乎不会报警。

对于这种情况,用IBM官方发布的维修程序一般均能轻松解决,并不象网上一些人说的那么玄乎。既然现在手头有了PC3K,那就用它来练连手吧。进入PC3K的IBM模块,删除P、G列表,退出,重启。

什么什么,怎么就重启啦?其实我是为了验证我的主板是否因P、G表快满SMART才报警的。果然,重启后报警不再出现,我的猜测得到证实。重入PC3K,直接选逻辑扫描,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完成后报告发现三千七百多个错误,全部加入P表后进入内部低格。

内部低格完成后,重启,用MHDD测试,已全盘皆好!重新分区,高格,装上WIN98试试,一切顺利,这个盘也就修好了。

用PC3K修IBM的盘,这是第一次。用其它软件,我已修好过7块,感觉是IBM的盘掌握好方法技巧,是比较好伺候的。听广州的一间硬盘维修公司说,如果IBM的盘在BIOS中不认或着认成怪字符,只要盘体还转,刷固件就行了。可惜到目前我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盘,不然可尝试一下。

有数据的硬盘 IBM-41G开机马达正常。“磁。磁”的响不能...

其实ibm的硬盘是很好修的(对磁磁响有效)。你原先跳的是|::|盘!跳成:|:|这样就可以检测的到(这是强制主板bios认硬盘)。然后用pc3000v11破解的ibm模块去修!存储在线论坛里有的下。修的时候用lba扫描坏道!检测到坏道时不要扫完中途退出。立刻进行内部低格。我用此法修ibm硬盘次次成功。在用mhdd检测就没有坏道了。

☆如何重写全部参数模块?

周老师你好,我有几块星钻硬盘,自检声正常,参数也正常,只是无法分区,格式化!我用清除:G-LIST表的方法试过了,不行,只能重写全部参数模块,如体重写全部参数模块呢?

清除GL后, 纠正常出错的四项参数没有? 1241 1242 1243 1244

☆Quantum FIREBALL 系列只认参数不可读写的修复

对象:Quantum FIREBALL CX LA LB LC LD AS LM等系列

故障现象:自检声不完整,但系统BIOS能检测到型号和容量,不能读写

解决方案:

1、把待修盘接入,进入主菜单

2、装入相应的LDR文件

3、往缺陷表随意添加一个记录

4、退出菜单,将硬盘断电。重新接通进入菜单。

5、清除缺陷表,重新扫描所有缺陷并修复。

此种方法,成功率约为50%,有些盘有待研究更好的方法。

故障:连续自检不停,上pc3000也是连续不停自检:

维修方法:进入pc3000后出错不管它,进入到昆腾主菜单,这时时找不到参数的,然后在给硬盘断电一次.

1:进入3-4写相应型号的ldr

2:接着进入修改硬盘参数项,修改lba地址大小,和型号参数(因为读ldr后清空了).然后确定保存,硬盘自动断电重起.这时硬盘应该正常的自检了.

3:进入主菜单,lba地址扫描(注:le一定要手动封掉0,0 1,0 2,0 3,0 4,0)全是坏道,做一遍伺服扫描即可完全修复.这样硬盘故障维修有可能硬盘容量会减半.原因是有哟嘎磁头性能不良,造成硬盘连续自检不到参数. pc3000维修设备对昆腾硬盘的维修来说是最专业的了,基本上达到85%左右(其中包括0道的维修)pc3000进入昆腾组建以后,选择硬盘的大小,然后:如果硬盘就是一些物理坏道的话,用程序的5项,lba地址扫描,就行了,自动扫描到100%,然后可以看到坏道的列表,2下回车,系统自动把物理坏道屏蔽到p-list中。然后在扫描一遍,确认一遍。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硬盘的维修原理(5)

昆腾硬盘砍头:

昆腾ST系列的砍磁头很容易的,PCQUST.EXE本身就提供了关磁头的选项啊,从主菜单操作选3-3-1,里面就列出了磁头,一般上面几个后面显示是空白的,下面的几个后面显示灰色的“Not used”,不改动的就直接回车,跳到下一个,要关的就按空格键,就切换到显示“Not used”了。比如你要关1磁头,就先回车,等光标跳到1磁头上时,按空格,就显示“Not used”,一路回车确定到最下面的,全部设完后会出个提示写入的,选第一项是断电后会失效,选第二项是保存设置到硬盘参数表,断电后也不会失效。让它写入好了,无所谓的,关掉以后还可以重新打开。不过0磁头好象是不能关的。

QuantumFireball Lct 10 15 (15G)固件出现问题修复:

1.在PC3000 V12里找到你所想要修的硬盘一一对应,我以QuantumFireball Lct 10 15为例.在DOS下键入SHELL后,选择QUANTUM下的PCQULCT 10按回车后,PC3000 V12进行对硬盘的检测,检测完必后有几个硬盘型号,你选择所修硬盘对应的型号即可.我们这里选择Fireball lct 10 15.0后按回车,进入主菜单,我们将看到十个选项.

2.我们选择第三项对硬盘的软固件区进行操作.选择3.4项加载LDR文件.

3.我们这里选择: PCQLCT10.LDR后按回车键你会看到下面的状态寄存器不停的闪烁,这表明正在加载,加载成功后,我们选择3.2.2.1.1.1.1和3.2.2.1.1.2.1 、 3.2.2.1.1.2.2分别加载CP#值.如果完全成功加载后,我们重启电脑或退出进入PC3000AT下重新进行一次检测,你会发现硬盘就这么被修好了

维修美钻命令速查

进入主菜单后按菜单出现的顺序列出以美钻MAXTOR (2B020H2) 系列为例说明

1.基本修复操作

1-1 对RAM文件操作

1-1-1 生成硬盘RAM信息文件

1-1-2 将RAM文件信息加载进硬盘

1-2 固件区操作

1-2-1 固件检查

1-2-2 读硬盘模块到一个目录

1-2-3 写硬盘模块

1-2-4 模块数据复位

1-2-4-1 复位DMCS模块

1-2-4-2 复位ULIST模块

1-2-4-3 复位G-LIST模块

1-2-4-4 复位P-LIST模块

1-2-5 停转硬盘

1-3 加载LDR文件到硬盘

1-4 生成硬盘LDR文件

2 坏道表操作

2-1 查看坏道表记录

2-2 将G-LIST表转移至P-LIST表

2-3 清空坏道表

3. 退出

☆美钻一代二代系列通病的修复步骤

美钻系列硬盘有两种通病: 起转后,磁头响一声就停转;认不到正确的型号,系列找不到硬盘容量。两种通病的原因是一样的:内部参数错乱。修复方法如下:

方案一:

1、将跳线设为安全模式。接入

2、运行PCMX_DSP,选择对应的电路板类型。美钻二代系列的电路板为 ATHENA

3、装入LDR文件 (如果还没有相应的LDR文件,请接入一个一样型号的好盘,运行1-4生成)

4、装入RAM文件 (如果还没有相应的RAM文件,请接入一个一样型号的好盘,运行1-1-1生成

5、进入主菜单,运行 1-2-4-11-2-4-21-2-4-31-2-4-4

6、退出。并将跳线还原。

注意,在 3 4 5操作过程中,如果出现红字提示窗口,则说明操作失败。

第二方案:

如果没相应的LDR文件和RAM文件,可用第二方案:

1、找一型号参数完全相同的正常硬盘,接入,启动,选相应电路板类似,进入DSP主菜单。

2、生成RAM。选1-1-1,看到$000 $400按两次回车,然后输入一文件名以存储RAM。

3、选1-2-5,马达停转。

4、热交换电路板。

5、选2-1,马达起转。

6、写入RAM。选1-1-2,选择刚指定的文件名,回车,写入RAM。

7、运行1-2-4-1, 1-2-4-2, 1-2-4-3, 1-2-4-4

8、退出菜单。

☆美钻三代认错型号的修复步骤

对象: 美钻三代

故障现象: 系统检测时认不出正确型号和容量, 一般认作"MAXTOR ARESC64K"

解决方法:

1、找一正常的美钻三代硬盘,接入,选PC-MX POKER,选ARESC64K 进入菜单

2、1-1-1读出其 RAM,生成RAM文件

3、1-4 生成LDR文件

4、停转并进行热交换

5、退回 SHELL界面再重新选择 PC-MX POKER 选ARESC64K

6、加载前面生成的RAM文件

7、加载前面生成的LDR文件,(选第三项)

8、进入主菜单,运行 1241 1242 1243 1244

9、退出菜单,断电重启。

此方法成功率在80%左右。若不成功,可用全部覆盖内部代码的方法试试。

美钻维修心德(1.22版)

使用工具:PC3k 1.22 DSP / Mhdd / 效率源美钻专用修复工具 / LowFormat / 螺丝刀一把

今天早上,朋友送来20个美钻硬盘(都是2B020h1),测试后,4只硬盘坏道,6只转几下就停,5只认错参数,1只转正常寻道不正常不认盘,2只异响,还有2个不转。

开始当然先搞最简单的了,坏道的。美钻的用效率源就爽了!做好软盘,用软盘启动进入主界面,输入Ctrl+C进行设置,循环时间设置为3(修复次数),阀值设置为200(每多少个点为一步加入列表,读写时间设置为3(也就是150ms以内);设置完成后选择“开始复”,输入网址,跳到修复界面,此时设置从0到100,加入Plist列表,好了,这个就等吧,搞其它的去了……

然后就是两个不转的,三两下,换了电路板。OK,第一个换了电路板一切搞定,Mhdd测试正常;第二个换了块板……晕!怎么不灵了,转了,不过不认盘。板是从好硬盘上折下来的啊,以为可能盘体问题,放在一边没有管。

第二步,来搞一下认错参数的。从有点坏道的盘上读了个固件出来,(方法如下:进入PC3k,接上好硬盘,1、2-2-3读模块 2、2-2-5 读模块组 3、2-1-1 读RAM 4、2-5 读LDR)好硬盘的Model:2B020h1******1511,第二特征码:K.M.B.E,因为效率源说这两个都对号才好使。读完成以后,把好硬盘拿下,将坏的硬盘跳成安全模式,接在IDE2的线上进入PC3k,选择“AH***”开头那项进入程序(因为美钻的就是以A开头的)选择第二项,写入LDR,将刚才读好盘的LDR写入坏硬盘,左下角那排黄灯闪了几下,硬盘起转,接着提示写入成功;好,再来选择第三项,写入RAM,也是将好的写进去,也成功了;然后再选择第一项进入主菜单,我们先来简单的,就是模块复位(方法:2-8[B开头那项]-1、2、3、4),复位都成功的话(一般绿色提示表示成功,红的表示失败),退出、关机、从启,认到盘了,Mhdd测试,一切OK,呵,爽,又得一个。这样干,5个认错参数的修好了2个,有一个麻烦一点,就是复位Glist不成功,于是试着清除Glist(Plist最好不要去搞哦)然后再复位Glist,嘿嘿,这下好了,复位成功,从启后一切OK。还有两个认错参数的复位了从启还是不行。好吧,那只有写固件了,也是先Load LDR 写Load Ram 进到PC3k主界面后,选择2-2-4 全选,写模块;2-2-6 全选,写模块组,写完以后再复位四模块,完成后退出从启,OK,认到盘了,用Mhdd测试,还好,坏得不太多,丢给效率源完成后面的任务吧,呵呵。还有一个硬盘是K.M.B.A的,好那就找个相同的吧,反正这有那么多硬盘,还真有相同的,读好的出来,写进坏的去……又晕了,怎么测试全是坏道啊,太多了吧,难不成是要低格,好LowFormat 来了,开始低格……完成测试,怎么还是一样啊。哦!有可能是固件不对吧,好再换一个,还是不行啊,干脆,用老大的给的固件吧,这下更惨,连LDR都加载不了!!唉,搞来搞去都是红红一片……算了,先不要理它了,又放一边去了。

接下来是转停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都是写LDR写RAM写MOD,这个怪了,在没有写MOD前复位都是成功,不过从启后有的就认错,有的还是老样子,好吧,写上MOD吧,写完以后基本上正常,修坏道就OK了。

还有1个转正常,可是不认盘的。怪事发生了,LDR怎么样都加不进去,一错再错。没办法,热交换法了。用一个好盘进入Pc3k,选择主菜单2的最后一项O开头的,电机停转,行,小心小心翼翼的换坏盘体上去,再没有起转的情况下,写入MOD,写完成了,应该都算成功了。可是从开机还是认不到,还是转正常,不认盘。怪!先不理了。

最后两个异响,没办法,写LDR完后就开始异响了。没办法了。

在做坏道时还有两个小问题,第一,效率源软件有时扫描次数要多几次,不然有时修好了还有。特别是坏道比较多的区域,我们可以将开始结束点设置小一点,如20%――40%这样,一些一些来效果不错哦!第二,有些坏道效率源可能不太爱修,搞了N次就是不成功,就是原来的地方,晕。。。不会没救了吧,用Mhdd试了一下,OK了,所以记得软件要交换着用,可能会效果好哦!

几小时后,其它修坏道的都修好了,谢谢效率源。

本次维修遗留下来的问题如下:第一,异响的美钻有没有得救;第二,LDR加载不了的硬盘是不是也没救了(换过几个版本都不得);第三,写好固件全红红绿绿的,用Lf也搞不定,换了几个固件都是一样,看看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PC3000之迈拓攻略:

本文将向大家详细说明迈拓硬盘(主要是美钻、星钻)系列的维修方法(包括敲盘)而不针对某个具体实例来说明。。。。。好了,废话不说了,进入正题。(本文全部事例如无特别说明,均使用DSP1。22

大家拿到PC3K,最主要的用途是固件和P表。我先从固件讲起。

首先,我们要清楚:固件(FIREWARE)位于硬盘0道之前,它是存在硬盘盘片上的,而不是在盘体中的某个芯片中。因此,我们要写固件,首先要确保硬盘的负道(存放固件的磁道、UBA)没有坏道。怎么鉴别呢,拿到一个硬盘,通电时马上仔细听,看硬盘在启动时(寻道自检时)有没有“沙沙”一类的磨擦声,如果有,那个硬盘就不必修了。然后我们进到PC3K主界面,将硬盘跳为安全模式接入。这里我又要提一下,所谓安全(工厂)模式,其实就一个作用:硬盘通电后不会自动起转,必须由AT指令来唤醒。

接好硬盘后进入DSP模块,这时硬盘会自动起转,开始自检。如果正常的话,系统会找到硬盘的参数并在屏幕上部显示出来。如果没有,那么硬盘肯定有问题啦。

我按照以下步骤来处理:

1。电板正常否?换板试试

2。加载LDR和RAM试试。这里我要强调一个问题,一个硬盘的固件版本由三部分组成

例如:2B020H1110522-CMBA-A5FBA。其中第一项是硬盘型号(一个条码),第二项是由逗号格开的4个字母。这一项与固件版本有关,请尽量找相同的。第三项电板号与RAM有关,如果手上的固件没有你需要的电板号,将硬盘电板换成与固件相符的也行。(当然,有些是可以通用的,看运气了)。大家不要小看了电板号,要修敲盘的硬盘,这是注意点之一。加载LDR和RAM以后,进入基本修复菜单。如果能正常进入,那么就把固件列表读出来看看,缺什么就写什么进去。如果什么都不缺,就做一下复位4模块,一般就OK了。如果不能正常进入,那就有很多情况了:

进入后只有硬盘参数,无型号、不能读出固件表。可以再加载一次RAM和LDR,注意是先加载RAM。如果RAM加载成功,会有一个短暂的加载过程(1---2秒),如果没有,那么加载失败,就把硬盘断一下电,试试刚才的操作。如果不行,退出DSP,硬盘断一次电再进,你会有发现的。如果上面两种方法还是不行的话,就做热交换吧。

方法1:先找个好的同型号硬盘(安全模式)进入DSP,停转硬盘,不拔电源线和数据线,将电板换到待修盘体,读取固件列表。这招对美钻比较有效,对星钻就不行了

方法2:做完方法1后,加载待修硬盘的RAM,如果有1---3秒的加载过程后显绿色提示,那就成功了。这时硬盘会有“咯”的一声响。再加载LDR,成功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读写固件啦。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加载RAM的成功率与电板号相关,所以请尽量找相同的。如果没有,将电板换到好的盘体上做一个RAM和LDR!!!!

什么?还不行,还是敲盘?TMD,看我的必杀技。在热交换并加载RAM和LDR后,退出DSP,硬盘断一次电后再进DSP,加载LDR和RAM(星钻只加载LDR,进入基本修复菜单后再加载RAM和LDR)。应该行了吧???还不行就只有两条路了:A 换固件再试B扔

这里请务必注意,文中的加载顺序按文中的出现顺序进行。随时听硬盘有无“咯”的一声,只要有了,就可以去读固件列表,不必再进行后面的步骤。

另外,补充一点,给可怜的硬盘加个风扇吧。

☆修复Maxtor时,SELFSCAN使用的详细方法:

1、设为安全模式。

2、加载LDR和RAM文件,进入标准模式。

3、检查结构,记下不能正确读出的模块编号,另外33#模块必记在内。

4、写入模块(前提是事先备份有好模块)。

5、清除G-LIST和P-LIST(有可能不成功)。

6、选择start Selfscan, 关电源,将跳设为正常模式再开电源。查看Selfscan状态,约一分钟就出现0000,若没有出现0000,可能是前面没有完全写好模块或SA有坏(没救了)。

7、选择Stop Selfscan。

8、关电源,并将跳线设为正常模式;打开电源,正常,OK!

网友:
硬盘的维修原理(6)

原理:开始Selfscan时,硬盘内部的管理程序会自动将许多内部参数初始化并写入SA中,因此可以解决一些外部程序无法解决的问题

牌子型号:星钻

故障现象:可正常认盘,不能分区格式化,很像是0道损坏样的.

判断问题:用PC3000at扫描会发现全部扇区无法正常访问。查看G-LIST 发现有许多0 0 0的记录。

解决方法:清除G-LIST,然后纠正 1-2-4-1 1-2-4-2 1-2-4-3 1-2-4-4

这里面有很多没有表明code版本号的固件程序,最好只先用ldr和ram.固件刷新就有可能不兼容的.不然就没救了的!

makebad这两个命令,使用时要根据一定的情况来处理,例如有一种情况,就是硬盘的坏道是随即发生的,特别是钻石硬盘,盘体会有滴答滴答的响声,但是使用和安装系统都正常,这时就可以用makebad,会有奇效!!这些不稳定的扇区再通过写零,就和新的一样,笔者处理过上百个这样的问题,对于其他的情况,就不详细叙述了!总之这个命令是很牛的,但是千万别乱用,要是硬盘损坏情款而定!!!

故障情况:硬盘启动时候认盘很慢,等待大概1分钟之后进入,并且报告Smart出错,要按F1才能继续。使用Fdisk分区软件不能进行分区,换用DM专用程序,分区完成,但是不能格式化。使用MHDD对全盘进行扫描,发现UNC错误故障有1489个,ANMF错误故障78个,3%-4%以及97%-99%区域读写很慢,出现很多红色的标记块,其他的区域读写除故障错误外均正常。使用PC3000查看该盘的Glist表,显示33789个,显然已经超过保留值636,有被软件处理压缩的可能,或者是固件区模块有异常出错。

维修过程:

使用PC3000对硬盘进行操作,把硬盘的Glist表清空。然后,对硬盘使用MHDD进行全盘扫描,并且打开写零功能,记录下出错区域和读写慢的区域的LBA起始值。启动PC3000对全盘进行扫描并且把坏区添加到Plist表,次数为4次,默认的时间把它改成90ms。处理完毕后,用Fdisk和Format进行分区格式化,发现格式化时出错,而且分区有一些区域很慢。为此,对全盘又进行一次低级格式化,然后用MHDD再进行扫描,记录下读写慢的区域,还发现有6个UNC的缺陷错误,估计是PC3000扫描的时候漏扫的缺陷错误。使用THDD自动进行修复,把漏扫的缺陷添加进Glist表。查看先前记录的读写慢区域,和现在对比,发现记录的情况基本一样,由此锁定范围,对2%-5%和96%-100%进行扫描,并且把Remap功能打开,反复循环多次,红色标记块基本消失,变成了灰黑色,读写速度正常。但还是有一些红色块,出现的时间不定,经过十几次的循环,发现红色标记块还有8个是不定期出现的,很不稳定。但是此时使用Fdisk和Format对全盘进行格式化和分区都已经正常,启动的时候检测速度也很块,F1报错情况消失。笔者为安全起见,又使用PC3000的精确扫描功能,对读写慢的区域进行扫描,记录下缺陷错误378个,退出后生成缺陷记录文件,把它再写入Plist表,为此维修结束,耗时6小时。

☆星钻硬盘维修后的新发现

小弟最近发现.维修星钻硬盘后能找到盘后,结果测试全部是坏道.经过一翻研究发现是1磁头坏了的原因.但PC-3000现在没有办法关磁头啊.请问周老师如何解决.谢谢了.

现在有好多星钻盘故障一样. 什么时候能升级到关磁头呢?

ACELAB的技术员说过,Maxtor中只有星钻可以关头和关段。但由于程序是集成多种系列的,所以没有特别加上这个功能。

目前你们可以试这么一个方法:加载一个单磁头的好盘代码后,运行Selfscan,也许有奇迹发生。

Maxtor LDR和RAM文件下载

http://www.rehdd.com/download/mx_ldr.zip

这里面的文件是ACELAB技术支持区下载回来的。

命名根据是与模块内容有关,怀疑是内部地址转换模块的版本号。我研究了一下,发现用1-2-1检查固件结构时,第二个模块状态表前面有类似字样,如: 3AF5 3AF6等

用MHDD扫描硬盘,出现有规则的彩块,谁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硬盘,迈拓金钻四代,读盘慢,用MHDD扫描,发现有很多红色彩块,且很有规律,斜红状排列,也就是说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坏块,哪位仁兄能告诉是怎么回事,怎么修,不胜感激,必有重谢!!

你先低格一下或用DM清零。再不行的话,就说明有某个头不稳定了。

☆Fujitsu MPG 有自检声不认盘的修复

Fujitsu MPG系列

故障现象: 自检声正常,但系统检测不到. 这种故障是导致Fujitsu IDE硬盘身败名裂的主要原因.

解决办法:

1、将硬盘接入,运行相应程序。不管出现的红色提示窗,直进到主菜单

2、检查内部结构。记下出错的模块编号。

3、选一相同Firmware的正常盘,读出内部所有模块。

4、将原来发现的出错模块写回待修盘。

下次重新通电时,硬盘就可以正常认出。

☆富士通重写BIOS的操作步骤

1、从好盘下载BIOS程序。取一个与待修硬盘相同BIOS版本的好盘,接入后进入相应工具的菜单。选 "Disc firmware zone"--"work with the rom"---"read rom to file",然后输入一个文件名(易记且有特点的),回车,约10秒钟就可将该硬盘的BIOS读出并存放于指定的文件上。

2、不退出菜单,直接取下好盘,换上待写BIOS的硬盘。当DRDY 与 DSC 指示灯亮时,表示硬盘已经准备好。

3、选菜单选 "Disc firmware zone"--"work with the rom"---"Write ROM from file",选择刚才指定的文件名,回车。这个过程中硬盘自动停转,然后再次起转并自检。约30秒钟就可完成BIOS写入。

MHDD改容量:
先用mhdd找出全好的29G,记下LBA是多少,然后HPA用命令,输入全好的LBA就成了

网友:
虽然资料老了点,楼主也是辛苦的。

不错的东西。

网友:
楼主能不能打成包下载最好呀,不过还是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