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1不亮

楼主(2008-04-10):
主板跑D1不亮,测各电压正常,12V,3。3V,1。5V,换了I/O83627HF还是跑D1不亮,主板是硕泰克的K7,462接口的,南桥是8235。
时钟电压1。15V,请高手指教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电压正常不?
刷BIOS  AD线有断开的没      再北桥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内存换过了没有啊。。。最好测一下内存供电的电压。。。可能是你的供给内存的电压不过。。。也会一直当D1

网友:
已换了内存,还是D1,怀疑是北桥和内存接口。。。。。。。。。。。。到底怎样断定呢?

网友:
用指针表打内存旁的电阻,看看是那一边的故障。。。。。

网友:
根据资料显示有可能是BIOS错误所致,  用同样型号的BIOS测试一下

网友:
清洗内存槽

更换内存

刷bios

网友:
注意
AMD的CPU坏了,也会挡内存

网友:
  最好换一下CPU 因为我也碰到过 就是跑D1 什么电压 时钟都对 最后换了CPU 就OK了

网友:
用指针表打内存旁的电阻,看看是那一边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