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304一按开机键就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08-04-10):
昨晚正常关机后,吃完饭再开机,就报警了,一长两短,而且屏幕是一片的漆黑啊,
这台是去年六月份才买的,现在就有问题了,可见惠普的质量是不敢恭维啊.
请问各位是否知道是哪出了问题,能报警主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内存?显卡?

网友:
查查内存吧  有可能是内存松了  把内存卸下来  用橡皮擦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显卡得换了,内存试了没问题的

网友:
建议你先刷个BIOS试试,然后再考虑做显卡!毕竟刷BIOS风险相对要低!

问题如果解决,记得和大家分享下解决的方法哦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查别的了,就是显卡的事情。你要是没有出保的话,就去惠普金牌让他给你修或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