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显示器行推动信号异常问题

楼主(2008-04-10):
之前被子进过水,后面吹于后,可以正常使用,但不久后就出现坏降压管与行管.接假负载,供电电压正常,用示波器量行管基极,量得有有激励信号,但是波型不正常, 换上新管开得机,但也不亮.不久又坏管.现在不知道如何查?

网友:
待求救中.                                                                      地

网友:
既然你测得激励波型又问题,那你就修推动电路

网友:
激励不足行推动供电重点查查

网友:
降压部分要仔细检查一下,,行管烧是因为降压管先击穿而烧的。。

网友:
换 高压包 看看   有可能是进水后高压包 有短路

网友:
现存只是接假负载而已,高压包没有接,上面说到过行激信号不正常,后面检查CPU的晶振有一脚振荡波型也不正常,怀疑晶振坏引起行信号不正常,换了晶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