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K9、K10、笔记本硬盘校准后又回F级分析

楼主(2008-04-10):
K7 之后的 K8 K9 K10 以及笔记本盘做校准,可以先到指令下用
E4E查看上一次的校准流程,然后再考虑启动校准.正常从02启动校准
都会走到99,然后停到T>,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断电,接着要手动N10,,22
回车之后CTRL+T再做.如果做完了是F级,可以用原盘备份的固件做
一次 F 级.如果笔记本没有 99 这步,就表示和 K7 一样,直接到 4F
或者50。
有些客户反映,K8、K9、K10 以及笔记本盘在做 F 级的时候,
已经按照上面所说的操作步骤,一步步操作,但是做完以后,断电再
通电,在指令模式下显示的是“F >”。硬盘还是在F 级模式。
对于这样的盘, 经过我们分析, 应该是硬盘本身的技术所决定的。
再同有经验的客户交流以后发现:在 F 级或校准做到4F 或50 后,一
定不能断电,直接回写 ATA,再通病修复。然后断电,这样的成功率
很高,不会出现F 级。即校准做完后,一定要修到硬盘认盘为止,才
可以断电。不然硬盘有可能又回到F 级状态下。

XLY的文档,解除限制后发文本上来!

网友:
那楼主,通病修复在PCI里面是什么指令呢

网友:
T2                              2个字都可以回答的非要多打几个字.

夜雨十三天:
我感觉通病修复在PC3000里应该是初始化ID!
T2可不是通病修复!

网友:
13的几个帖都很有分量
大家吸取经验吧

网友:
呵呵
不知道有没有破解版本的XLY

网友:
直接回写 ATA

楼主13   可以教一下吗  在pc3000上回写ATA有什么注意的地方,SF后overlay0和overlay1还会在同一个磁道上吗,相对位置会改变吗
回写要全写整个磁道吗,还是像K7那样只需回写一部分扇区。

网友:
就是
K8 K9 K10盘很值得研究

网友:
谢谢楼主视频和流程的分享,让我们新手又 可以学到不到东西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视频和流程的分享,让我们新手又 可以学到不到东西

网友:
 恩。不错。.写的满不错的。.修ST 的盘既然不能断电的既然少断电..这样一来 一般是修一个盘。挂一个电源。

网友:
按上面的方法做了2块st3160811as

结果都挂了,看来方法还是不对

网友:
有用pc3000修好K9的吗

哪为朋友能否指点一下关键的问题
怎样用pc3000来实现xly的通病修复功能
T2是用来格式化SA的吧,不像是通病修复,而初始化ID又不支持K9的盘
说明书上说的是K9支持F指令的第二种类型
ASCInnMMMM      nn是词表,这个和第一种类型ASCIxxyyyy....yyyy 中的xx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
哪后面的 MMMM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08-08-18):
关于XLY的通病修复功能的实现我也不懂在PCI3000里用.不过本人修ST的就是在XLY里修的.不用PCI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