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尾板上的LM2469坏,更换原则

楼主(2008-04-10):
CRT尾板上的LM2469坏,更换的时候如果换上的IC在2469后面的字符不同有没有可能白屏.
更换

网友:
楼上大侠,小弟的这个显示器搞了N久了,就是搞不好,先是不亮,补焊好了,不小心没拔电源把LM2469弄坏了,短路,换上去后就成这样了,白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LM2469没关系,查预视放吧!

网友:
测来测去G2的电压太低了,LM2469坏了会同时坏包吗?

网友:
你的帖子有问题。暂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