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硬盘故障

楼主(2008-04-10):
一个希捷7代的硬盘 ,用MHDD扫描一点问题都没有,
装系统又可以装,但是重启几次,XP系统就提示请按R键修复
用LFORMAT,在中途就低级不过,但是用MHDD的ERASE又可以清零完,挂终端又不会报错

网友:
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很可能是硬盘界质有问题。

希望高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