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代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4-10):
一个K8的硬盘,用MHDD扫描没有问题,清零的速度也快,但是挂到主机做系统XP滚动条要滚几十圈,假如挂从盘,系统也要滚几十圈才进系统,硬盘模式是PIO模式,数据线换过

网友:
尝试更换电路板看看!

网友:
主要还是硬盘排除你软件的问题!
考虑是不是主板芯片组驱动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