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显示器出毛病了

楼主(2008-04-10):
由于原显卡单头 我有个42寸电视 习惯热插拔 有一次热插拔后 19寸的显示器就电不亮了 不知道是哪坏了 显示器电源灯通电 但显示器点不亮

网友:
有可能是把里面的 程序弄坏了    最好找板子代换一下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通用这个问题出在驱动板上,,如果LZ不是维修人员的话,建议把显示器送修,自己动手有可能把故障进一步扩大~~~~~~~~~~~~

网友:
谢谢 明天考虑去送修 电脑是别人送的 在外地买的 正好过了保修

网友:
建议先看一下主机箱,显卡有问题液晶也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