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845GL问题

楼主(2008-04-10):
这个主板一通电卡上的数字刚刚出来就断电了。第二次,第三次。。都不能通了。。电源没问题。。。。。。。。。。。。。。会不会是主板的开关线路有问题?

网友:
拔掉开关插头,在板上直接用起子短接一下验证。

网友:
我是用短接的还是那样的。一通就没了。不知道要从哪开始测试请张先生说明一下谢谢你。

网友:
不是开关线的问题,已经排除。
主板有短路或电源的质量不好。

网友:
谢谢张先生。。我刚刚在学习主板维修。书定了还没到。。。。哭。。。现在只能看论坛上的资料来学习。不知道张先生有没有跑主板电路的资料?

网友:
跑电路的资料估计不会有,即使有也没有用,还是要自己去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