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V800D-X主板有时候有复位有时没复位,,,

楼主(2008-04-10):
P4V800D-X主板有时候有复位有时没复位,,, 没复位的时候全板无时钟,,,时钟电压3.0V正常,,晶振两脚的电压多是1.5V

网友:
我这也有两块与你的故障一样,有时正常,有时又不行,复位针有3。38V,但短接后,诊断卡复位灯没有一直亮,只是闪了一下,上次好了,现在又不行了,挡D4,主要是复位这个问题没修好,CPU假负载上的PG电压正常,复位也有电压但短接复位针时没有变为低电平。这复位线路跑不通,请高手指点下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