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PE-A 跑16 AGP PCI多无显示,,,,

楼主(2008-04-10):
精英865PE-A 跑16 AGP PCI多无显示,,,, 电压多量了多正常。。。BIOS也刷过了 ,,

网友:
压一下北桥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北桥压过了,,现象还是一样~
北桥压过了,,现象还是一样~ 南桥我也压过了

网友(2008-12-28):
这个代码16是正常的,应该是点亮了,可开机了,如果没有显示的话,那肯定是你的显卡有问题。我遇到过跑代码16的,正常点亮的。

网友(2010-03-04):
楼上的,这个代码不亮啊,我今天也遇到了,有一模一样的板,它就能正常跑到26

网友:
我有块清华同方P4M266A-M2是ESC精英的有时不跑码有时跑码到16加独立显卡能亮 集显不亮 不跑码的问题查出来了是CP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