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保存设置,但时间能保存

楼主(2008-04-10):
我有一块810板,设置启动项不能保存,但时间能保存,跑个线路,电池座有3.15V,电池3.0V.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怎样下手,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
[
]
主板

网友:
你测一下,跳线上有没有2。5V以上的电压,如果有电压你可以把跳线周围的3V电容取了,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把二极管也换一下,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要处理桥了哈,

网友:
是不是跳线弄错了啊???
:) :) :)

网友:
出现了启动CD:了吗?有的话,光驱有问题了。还不行,刷BIOS看看了。在不行那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引导用GHOST做系统凑合着用了,

网友:
主板保存时间不保存设置可能是BIOS版本问题或者是加装了后生产的配件不兼容的问题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