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ORCE6100代码跑50

楼主(2008-04-10):
映泰TFORCE6100主板,电压测试都正常,BIOS电压有3V,有复位。诊断卡代码一开机就50,然后不动。请问是要刷BIOS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   试I/O换下,各个线路正常情况    南北桥,~~~

网友:
开机跑50参照CPU不过来维修,CPU的供电,时钟,复位一一测试,这些都正常后,当然开始刷写BIOS,检查75232,换IO,而后南北桥!

网友:
建议先刷BIOS资料,看I/O 8712 39脚有无波形,如果有的话动北桥,没有的话动南桥

网友(2009-04-05):
今天客户拿机来修,开机跑50参照CPU不过来维修,CPU的供电,时钟,复位一一测试,这些都正常后,开始刷写BIOS,低高版本都刷了,换IO,{我参照楼上的步骤},我点BIOS1脚2脚短路一下而后点复位键,有是可跑C1到26,后我用热风机加热北桥3分钟!后来开机一切正常工作, 经验之谈:开机跑50北桥多是空焊。

网友:
北桥空焊拉,用热风枪加热3分钟 OK拉。。。。

网友:
%100北桥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