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坏了

楼主(2008-04-10):
一停电就关了,我也不知什么品牌,品牌名字为XCM,其中第一个字母看不懂

不知怎么测试和维修?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先检查一下保险丝是否烧断,如果是内部的开关管烧,那需要一定的电路基础才能修好

网友:
电路图太复杂了,看不懂,不知有没有简单一点的维修方法

网友:
UPS电源功率很大,不懂原理和维修方法,可以把整个楼的保险都爆掉。还可能着火。如果没有这方面知识,还是送修吧。

网友:
张老师的也太吓人了,LZ的UPS是什么样的,大型的还是家用的,家用的话,你不带负载,看看是停电就关还是有几秒才关,说的具体点,大型的不懂的话就不要去碰,原来公司里面有两个人搞的头发都烧了,大的扳手都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