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W UPS电路图

楼主(2008-04-10):
(图片)

网友:
好东西,谢谢张师傅了

网友:
500W的一般UPS的电路图虽然比一个电源的电路图要简单,但是还是常会遇到,大家在搞UPS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电瓶短路电路可以把起子熔掉一块,还有就是里面有时候有电的

网友(2008-07-05):
好东西,谢谢张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