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fq557s 15 液晶 闪屏 拍两下就好 有图

楼主(2008-04-10):
不知道是哪里虚焊 仔细检查高压板也没发现明显的虚焊 哪位高人指点下 最好在图上标下。。。
闪屏

网友:
电源部分也应该找找,那部分明显发黄

网友:
除了以上谈到的,也可以试清理一下屏线接口,多拨插几次屏线.

网友:
好象是虚焊啊,楼主好好检查一下子,补焊就好了

网友:
看看 是不是 屏的LVDS信号处理IC 虚焊

网友:
明基的LCD大概是最容易修好的合版, 看到这种LCD进来维修, 不用测就可以报价.

网友:
老问题了,不过上述问题应该主要是11p06不良造成的!

网友:
你在实物板上都找不到,让别人在图上找,可能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17-1-1.html
楼主 到这里看看吧 或许能有收获

网友:
我也觉得是高压部分的两个电感虚焊所致
这原因并不是看不见就不用管
在确定是虚焊的情况下,建议大面积盲焊一遍

网友:
电感虚焊,通病
:( :(

网友:
明显是接触不良,有虚焊,明基的液显这是通病

网友:
能告诉我明基fp557s液晶显示器的外壳如何拆卸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FP557前些日子也跟你一样。拍拍就好了。
今天一天,完全黑屏了闪都不会闪了。
R768、R769有烧过的痕迹。下边Q601一带也有烧过的痕迹。
不过具体还找不出哪个元件烧的。
明天带去单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