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没问题,却不停的闪闪闪

楼主(2008-04-10):
字体来回的闪 左右移动
不是很大幅度
显示器接另一台主机没问题
应该是显卡问题
另外 在dos bios windows启动界面也是
闪 系统重做过  pci-e的显卡
显卡据我观察有两个电容好像是后来接上去的线跟板上的导线
连接 很近的距离
金手指有划痕 但是不是很严重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没碰到过!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
那你可以把主机接另一个显示器看看是不是还是闪动,如果是就是主机有问题了,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显卡的电源滤波不足,可以换下电容

网友:
是不是主机的屏幕分辨率调的高?请用别的显示器将主机分辩率调低些后,再接上原先的显示器就可判断出来.

网友:
你确定显卡没问题吗?打下显卡的金手指是否OK?  在去BIOS里面看看别人设置了没有调高或低的话给调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