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硬盘就死机

楼主(2008-04-10):
一台老机器.北桥是vt8501,上k6-2 450cpu,可以正常点亮,但点亮之后内存检测完之后就死机.应当是要检测硬盘了.检测硬盘之前可以按DEL进COMS,进COMS长进间也不会死机,但是要在COMS里检测硬盘同样会死机.硬盘已经拔下来了.打过IDE的阻值,应当是正常的.请问除了BIOS有问题还有什么情况可以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
---------------------------------------------------------------------------全换~!

漫天飞 -1 恶意灌水 具体回复

网友:
不可以这样说的.我们志在技术交流嘛.我见过的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我已经换过了,应当不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硬盘上去试
没问题。
就是硬盘本身里面的程序出问题
如果问题同样
可能就是主板BIOS问题

网友:
换其他好硬盘试
不行 的话耍BIOS

网友:
可以给主板BIOS清零一下,有时候BIOS里面乱了,还会导致无法开机呢

网友:
先对CMOS 放电  还是不行的话  刷 BIOS   我 遇到过  就是刷完 好的!

网友:
IDE 受SB控制 是不是要查查桥到接口的电路看看有没有元件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