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担心受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10):
有些板子内存电路烧掉了 只有飞线 可有的板子3.3V飞出来的还是3V多 主板是能点亮了可原来是2.5V电压这样长时间用会不会烧内存什么的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华擎的主板4500烧掉 没件 我是飞线3.3V 没出过问题~

DDR内存供电2.5-3.3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4500M烧了可以把它的一脚与5,6,7,8中任意一脚连起来就可以用了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