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72PF换高压包后左右宽度不够

楼主(2008-04-10):
本人刚学修显示器,刚换了一个高压包接上信号线后左右显示的宽度不够,已经调到100%了,在DOS下还有一条条的横线,不过不是很明显,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需要怎么改?同步线接是指什么线,初学者,请指教

网友:
有三跟线,还有两根是饶着一块磁铁的,剩下的就是那条高压帽的线了

网友:
行幅不够:进工厂模式调一下.横线:为从高压包磁芯出来到电源的那根线接反

网友:
绕在磁芯上的两根线有两个接头点,是接到电源部分同步脚上的,主要是保持电源部分振荡频率和行部分频率一致,如这两个点接错了或根本没有接到电源部分。会出现不同步的干扰。至于换高压包后出现行幅不满,这是很正常的。把逆程电容改大点就可以了。(市面上的高压包和原装高压包在绕组匝数上多多少少有点区别。)

网友:
你查查IRF630坏了没有

一般是中间的一个IRF630坏了
才导致行幅有点拉不开,但是可调的

网友:
二次电源有个可调,把二次电源电压调高一点就OK

网友:
调高电源和更换逆程电容的方式要千万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