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烧保险

楼主(2008-04-10):
各位兄弟,请教一个问题.我一个金河田电源刚出现故障时通电时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昨天晚上又通电,保险立即烧.请问该如何进行维修?怎么入手?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初级部分有短路,或开关管击穿什么的,

网友:
先按无300V直流电压修复
这种故障,首先从交流输入插座查起,保险管、整流二极管(桥)、滤波电容是常坏的元件。找到损坏元件后,还要检查主变换电路大功率开关管及其附属电路,在保证其正常时,才可以加电,因为这种故障通常是大功率元件损坏后引起的。大功率管多采用MJE13007(400V/8A/75W),是故障率最高的元件,更换时要选用性能参数等于或高于原参数的管子,要注意两个管子的参数应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两位的关心,非常感谢。我查查看。以后请多多关照

网友(2008-05-14):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电源,直接短接14.15脚能正常启动电源,但一接到主板上就不能启动了,不知何故?

网友:
确定你主板正常?

网友:
主板正常的情况下就是电源的电容变质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