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B770-EA 故障

楼主(2008-04-10):
一台LG FB770-EA 型17纯平显示器,开机屏幕上有不规则的带锯刺波的横线干扰,有时会变成场线性不良,变成图像很长,扫描线很疏,而且还不同步,把场输出TDA4866J补焊后无效,代换后还是不行, 换场滤波电容和行场扫描块TDA4841后无效,请问高手怎么修,谢谢。
显示器
横线

网友:
应该是二次电源的问题.

网友:
图像是左右变长还是上下变长?

网友:
楼上肯定是上下了,左右变长行幅大,我还没有遇到过过行扫描线很疏的从原理上也不可能.

网友:
把升压管断开,直接连 50V还是不行,维修陷入困境,请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
在不同分辨率下测一下B+电压,800*600显示是否正常?LG显示器二次电源调整管和其滤波电容容易损坏,最好连二次电源整流二极管一起换掉.

网友:
把加速极电位器调小点就不闪了,请问是包坏了还是显像管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