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定时开关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10):
请问:电脑不定时开.关机是什么原因?(没有设置自动开机,新换过电源,放置不碰自动开机并且无规律重做系统没用,猫没有开电源.

网友:
换个电源看下,不行把重启键当开关键试试看

网友:
电源换过了,不定时关机或重启.并且在冷态(放置不碰,只插电源)无网络连接(猫无电)不定时重启.

网友:
换下内存来试下,有可能是内存跟主板不能很好的兼容。可以先拆下来,用橡皮擦下,再装回去试

网友:
1。软件故障,查杀病毒,看是否好了,
2。硬件故障:换电源是否好了,换主板是否好了。
总之,用排除法。

网友:
最重要的就是看电容了

网友:
1。中毒了
2。主供电有问题,一般是电源IC
3。CPU的散热问题
4。内存(槽)的问题
5。电源的问题。(我的同学也是这个情况,换了几个鼓包的电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