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主板不亮问题

楼主(2008-04-10):
一奥美嘉845主板,。开机测试卡跑至26停二秒,然后继续跑49 52 63 6f 7f 停止,显示器无显示,。以试过几张几显卡。显卡无问题
一联想845主板,开机测试卡不跑数,显FF,CPU供电为1V 电源管理芯片为RT 9237 以换过。故障同样。
请高手指教呀。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奥美嘉的刷下BIOS试试
联想的供电低,你换过电源芯片 看看是不是那个MOS管不良拉低了电压

网友:
供电管以全换过试了。故障同样。无解呀,。

网友:
奥美嘉的刷BIOS看看
联想的,内存供电有能影响到CPU供电

网友:
奥美嘉的刷BIOS试一下,
联想机子不跑码说明BQ,NQ和CPU最少有一样工作,如果这三个正常了就应该跑码了。查各个时钟,复位和供电。

网友:
同意LS的观点.. 先刷下吧..联想的在看看供电...

网友:
跑26不亮,各组电压正常,先刷BIOS,不行的话尝试更换AGP插槽!还不行就可以考虑SB坏!其实好多跑26不亮的板子维修成功几率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