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15L2 液晶示助

楼主(2008-04-10):
联想GJ15L2 液晶示助,此液晶现像为:开机能正常显示几秒,随后就忽现忽黑的,也就是屏幕一闪一闪的,这种现像是不是MCU的问题啊

网友:
像这种,MCU坏了的,哪个牌子的编程器可以进行刷写此MCU啊,MCU程序我有,不过不知道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

网友:
是MCU坏了,M6759的,很多型号编程器都 可以刷~~~~~~~~~~~~~~`

网友:
注意下电感出假悍没有-----------

网友:
1 MCU
2 屏线 是否有插好  或者 虚焊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此机已修复,是MCU的问题,换之后OK

网友:
方便传个程序给我吗?我手上有两个这样的程序,但都点不亮这个屏~~~~~~~~~~
我的屏是30+45软排的TTL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