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PE板子问题

楼主(2008-04-10):
这块板子 比较奇怪 从开机到进系统的速度很慢  自检硬盘的时候还报SATA错误 硬盘是IDE的  我在CMOS设置里把SATA关闭 再重启 就找不到硬盘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希望各位大大给点意见! 再这里小弟先谢过!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回答一下呢? 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有人知道这个问题会回答你的 并不是人人都在这等着你的问题(不是针对你个人)

大家有可能都在忙

一般在2天之类没有得到回复的我会已版主的身份去解答你们的问题~~

也请你说明主板具体型号 建议先刷BIOS试下  确定硬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