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屡烧行管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10):
AOC显示器修好两次,第一次是用了一个多月,第二次是用了三个星期,每次都是烧行管,是不是还有其它故障,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过热还是过压烧掉检测各点电压和行驱动幅度

网友:
屡烧行管是个头痛的问题,你换了行管后做了哪些检测?行管是原型号,还是代换的? 行管的温度,二次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逆程电容有没有不良的,包有没有问题?行激励电路等等。

网友:
我告诉你,换完行管后一定要把高压包补焊一下.这样就不会再坏了.

网友:
冠杰系列彩显最容易虚焊,拍出虚焊后如不能解决,就更换推动级滤波电容,直接代换。

网友:
AOC显视器容易虚焊,特别是高压包,今天修到一台AOC的烧行管为C与E极之间一无极性电容坏

网友:
烧行管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用很长时间才被击穿。一般属于过流损坏。在检修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经验丰富的老手的话。修的时候最好在不同的模式下监测一下显示器的行电流大小,

网友:
要重新调激励电流大小使行管温升最低,不行加个小显卡上的小风扇

网友:
这是行管过流损坏了,不过AOC的行输出部分也比较容易虚焊,通常更换行管以后最好都补焊一下,,行管本身质量也有很大关系。。另外行推动部分不良也会造成激励不足损坏行管。检查行推动部分供电的滤波电容等。

网友:
非常感谢这么多的热心人帮忙指点,记我收益良多,今天补了好几个虚焊的,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
看看二次升压电容有不有问题,还有B级的电容.

网友(2008-10-28):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换行管补焊看能使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