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45主板内存报警

楼主(2008-04-10):
各位高手,小弟这有一块IBM845的主板,开机的时候CPU工作,但检测不到内存,内存旁边的发光二极管也不亮,请为给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急ing" 比要死人了还要着急吗 以后别带这个词发贴  同时请描述下检修过程各测量数据

漫天飞 -1 警告一次 问这样的问题到问答区

网友:
在补充一下,内存报警的时候诊断卡的代码是DE

网友:
怎么都么人回答????????????

网友:
在补充一下,内存报警的时候诊断卡的代码是DE

漫天飞 -3 恶意灌水

网友:
查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是否正常。正常后,不过内存先刷BIOS,不果I/O损坏有时也会影响。
把档内存之前经过的代码也报上来。

网友:
代码跳的很快,根本就看不到DE之前代码是多少

网友:
昨天检测的内存供电都正常的,IO换过 BIOS也刷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2008-08-05):
我同意是北桥的故障,不过也可以检测下北桥和内存之间的线路

网友:
建议楼主刷下 BIOS  去 IBM 网站上,NETVISTA 845主板 BIOS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