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内存六个时钟都无电压

楼主(2008-04-10):
k8M800-M3主板,核心电压1.57V,PG2.5V,Reset1.7V,不亮,内存供电正常,但六个时钟都无电压,频率10MHZ左右,六个时钟都通往CPU座

网友:
现在是什么代码
FF还是不过内存
754的板子桥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如果认不到内存就无时钟输出,如果CPU没开始工作就认不到内存,所以还是从最基本的思路查吧。

网友:
也许是正常的吧,我同事之前也遇到过,查了半天结果是正常的.郁闷,现在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K8的板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内,如果CPU工作不正常,内存的时钟未必会有的。

网友:
同感!我有块K8 的板子,内存和CPU都没有时钟,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你CUP座子加焊试试.........

网友(2008-06-29):
这种问题。看下桥有没有拖焊的现象。.............................前途 各点电压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精英k8m800 m2的板子,档c1,内存电压正常,但是3对时钟都是同样的情况,一个2.5伏,一个0伏。也查不出原因

网友:
没道理啊?北桥不可能6个点都空焊。有点郁闷,难道真像他们说的,这是正常????

网友:
先检查PCI的CLK是否正常,PCI的CLK直接反映了主板时钟芯片的频率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2008-12-05):
我有一块主板时钟芯片、内存电压正常这,难道是桥了??

网友:
我也有块k8m800的板,档c1,内存供电正常,3对时钟3个2.53个0.15,头都搞大了!

网友:
把cpu底座+焊了下,内存时钟正常了,cpu的还少个时钟

网友(2009-04-21):
我有块k8m800-m3就是不跑码,电压什么都正常bios也刷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晕死了,精英的班子真是垃圾

网友(2009-09-03):
我的也是不跑码!精英这破板子,真不如V星!V星红色的板子哪个件坏了都好看出来,这个什么也看不出来!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