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多硬盘都出现了启动特慢,如何解决呀!

楼主(2008-04-10):
我的好多硬盘都出现了启动特慢,如何解决呀!
都是ST80G的!!!
硬盘

网友:
帮顶一下了,应该是硬盘有坏道了吧>
在本站找些工具修复一下呀!!!

网友:
先用MHDD扫描一下

网友:
终端看看什么提示
一般的方法就是N2,AA,22
10秒断电

网友:
楼主说的启动特慢是指的启动什么慢,系统,认盘还是~~~说清楚点嘛

网友(2008-05-30):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盘,新做的系统后进系统要7-8分钟,换硬盘就好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这种硬盘,用MHDD扫,全盘的红绿块。做自校之后好了。

网友(2008-09-23):
是啊
有时候换个硬盘就没有那样的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