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解释一下:通电不开机

楼主(2008-04-10):
这两天在一个公司实习,接触到好几台
笔记本
都是通电不开机的现象。请问,如果我上手检查,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一般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先从电压查起

网友:
先看电流,在去查。你要是有什么检测工具,你就看看,跑到哪里了?自己看看吧。
正规的步骤是:一,供电问题。二。信号问题

网友:
1.量電壓
2.量32.768K & VCCRTC

网友:
应该是cpu需焊的问题,zai 在测它的供电芯片